这个滤波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4-03-17):
上图中用红笔圈出的元件到底是啥? 我没见过哦
它的作用好像是去除干扰,一般都用在电路连接的节点处,并不会有电流流过,应该是去除纹波 就像下图

楼主:
有

网友(点评):
我觉得就冲你这句话,大把的人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好像回答不出你问题的都是SB,能回答你问题的一定有义务告诉你一样的。麻烦态度虚心一下。是你求着别人,不是别人求着你。

网友(点评):
何况你图片也不够清楚,术业有专攻,研究方向不一样,不一定都认识你所说的器件?

网友(点评):
bluskly , The Truth is Out There! --- The X-Files 除了要有穆德還需要斯卡里。 ^_^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牛人啊 都是浑水摸鱼的么

我觉得牛人就要证明自己

反对!: 5.0
呵!激將法,但用得很爛。^_^
反对!: 5
心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牛人就要证明自己

牛不牛,貌似不需要向你证明吧!
引用Bluskly “我觉得就冲你这句话,大把的人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好像回答不出你问题的都是SB,能回答你问题的一定有义务告诉你一样的。麻烦态度虚心一下。是你求着别人,不是别人求着你。”

楼主:
不知道的 就别在这臭牛逼  瞎得瑟啥  牛逼的先有答案 再跟我牛逼  到时我认怂

网友:
MP = measuring point

也就是测试点。

极度不喜欢楼主的话。

网友A:
http://cn.element14.com/harwin/s ... 2%B9-smt/dp/2293786

是不是长的很像?额~中间是空的啊!

网友:
就是个测试点而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n.element14.com/harwin/s1751-46r/%E8%BF%9E%E6%8E%A5%E5%99%A8-%E7%94%B5%E8%B7%AF%E6%9D%BF%E6% ...

牛人终于来了  谢谢  不过挺失望的 还以为是个滤波器件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