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用PADS打开,然后导入到PCB里面去,出问题不。

楼主(2014-03-17):
因为我们公司都是用正版的pads,而我们外发的一个平台项目是用orcadallegro做的,我们现在想把他们的ORCAD图直接用PADS打开。保存成PADS文件。然后把所有PCB封装做好,是否能通过PADS直接生成.ASC文件,导入到 PADS PCB?是否会出问题,请大侠指导。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们不是用ORCAD做原理图,PADS做LAYOUT。因为我们公司只有PADS正版软件,所以我是想把别人ORCAD画的原理图,转换成PADS的原理图。再导入PADS Layout。因为以后我是需要把所做的PADS原理图发给别人,让别人再这个基础上做设计。请帮帮我,不然我做封装,画图,线那么多,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
如果是 ORCAD 16.3 到 16.6 版本所畫的原理圖,請把 orcad 降檔到 16.2 的版本,然後用 PADS Logic import DSN 文件。 小於 16.3 版本所畫的原理圖,可以直接 Import。

如果轉換成功算你幸運。如果轉換有錯誤也是正常的,因為本來這二個軟件本來就不相容,要注意錯誤的提示是說那些?

楼主:
allegro  pcb可以用ad转pads啊,不用重做封装

楼主:
竟然还在用我的号

楼主:
一起学习。我做了实验,ORCAD做的很简单的原理图,对应PADS里面PCB封装也是对的。但是我用nport到PADS LOGIC里面去,也没报错,但是用Pads生产的.ASC文件导入PADS PCB 里面导不进去,会出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