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4-03-17):
我这有一上客人传过来的电路,只是一个简单的超声波发生器,通电就产生超声波发出出去,断电就关闭。这电路Q1和T1是怎么工作的,我被搞晕了

网友A:
感觉Q1像是小信号放大的作用,T1是一个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Q1像是小信号放大的作用,T1是一个振荡器

Q1,从B极按一个信号,从E极双接一个信号,真搞不懂。T1我想应该不是振荡器

网友B:
T1是否是隔离耦合的?请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是否是隔离耦合的?请高手解答。

呵呵,更搞不清的是,那个4001接成那样

网友:
我觉得是个反馈作用。。。

网友C:
Q1是开关管,驱动T1的,T1是谐振电感。如果没有T1 ,输出的是方波,对超声换能器不好,有T1存在,可以把方波变成近似正弦波。T1也是能量输出的关键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是开关管,驱动T1的,T1是谐振电感。如果没有T1 ,输出的是方波,对超声换能器不好,有T1存在,可以把方 ...

谢谢高手指点,我怎么好像听说过,那这种超声波输出器,蜂鸣器等,要用方波驱动,才能发出较大的声音,也就是DB数。
还有就是Q1的E极怎么还接了个信号反馈回去,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我怎么好像听说过,那这种超声波输出器,蜂鸣器等,要用方波驱动,才能发出较大的声音,也 ...

猜测是一个锁相环,亦或是频率控制,控制输出和震荡的相位一直,保证输出不跑频。锁相环的可能性大。

楼主:
谁有比较简单点的超声波驱动电路吗,要求发声功率在40CM能达到110db的要求,有的话,一起分享一下

楼主:
各位,我想请问下25K的超声波发声器,就是那咱驱赶动物的,能用方波驱动吗?还是一定要用正弦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