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adence16.5启动提示计算机丢失cnlib.ll

楼主(2014-03-17):
我之前只用cadence16.5是正常的,再安装15.7后,就是提示“无法启动此程序,因为计算机丢失cnlib.dll”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提示计算机丢失.dll文件一般是环境变量有问题,检查一下PATH和CDS_LIC_FILE这两个系统环境变量的值是否正确。

弱弱的问声,你的16.5的工具栏完整么?我昨天装了16.5之后打开发现有些工具栏不完整···下面连接是我发的帖子,里面有截图,工具栏少了···特别是铜箔那一个···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648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计算机丢失.dll文件一般是环境变量有问题,检查一下PATH和CDS_LIC_FILE这两个系统环境变量的值是否正确 ...

可以多个版本共存的,我的15.5.1、16.3和16.5三个装在同个目录下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