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erence 和 part reference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使用copy,paste的方式复用电路,不知道为什么其中的电阻元件可以顺利的自动改变reference和part reference,但是电容却是只改变了reference,part reference却保持不变,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元件库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同学遇到过的

网友A:
會不會是 Instance and Occurrence 問題造成的?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5064-1-1.html

楼主:
刚才把design cache全部设置到本地硬盘后,居然更奇葩的是复制粘贴出来,这个电容器件完全不会改变了,感觉就像是auto reference里选择了preserve reference on copy,但是其他symbol复制粘贴都是正常的,有没有哪位仁兄指点一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 Instance and Occurrence 問題造成的?

參考

唉,还是不行,那几个选项换过去换过来的试过了,也用16.6和16.5的试过,都是同样的问题,重新强制命名所有的,倒是可以改变。不过使用copy-paste,还是一样不会自动增加,唯独就一个器件是这个样子,纳闷呀……

网友A:
果然是很奇怪。有試著用二種方法去改變,可是最後都要 reference 和 part reference 同值的時候(不同於[或是說脫離]目前編號),COPY - PAST 才會自動加一。

第一種是用 Annotate,只有改變 reference,part reference不會改變。COPY - PAST 不會自動加一。
第二種將目前 reference 和 part reference修改成相同的值,並且跟現在的值不一樣時候,COPY - PAST 會自動加一。

53.5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很奇怪。有試著用二種方法去改變,可是最後都要 reference 和 part reference 同值的時候(不同於[或 ...

今天折腾了很久,发现同样是那个元件,需要replace design cache,而且不保留之前的参数,最后出来的就可以自动加一了,不过那样就得重新设置value,虽然难搞了一些,不过总算还行,也弄不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9-03-01):
遇到问题了,看下怎么解决

网友(2019-04-2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0-08-10):
    reference 和 part reference不一致  学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