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d中在更新时,为什么不能把电阻或电容的属性值保持不变?

楼主(2014-03-17):
我想更新原理图中的元件,但value值想保持不变,我在replace symbol属性框已经选择了merge(schematic values win),但是还是不行,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symbol only要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 only要选上

我刚开始是用symbol库画的原理图,现在想把元件全部换成parts,如果选择symbol only,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是用symbol库画的原理图,现在想把元件全部换成parts,如果选择symbol only,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用sym画你要保证sym的属性完整,否则打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