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头受到电源干扰

楼主(2014-03-17):
小弟最近遇到个问题,咪头放在电源的旁边,工作时电流波动,声音会有吱吱的声音,大侠们有遇到过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
套个磁环有作用不???

网友A:
1, 是麦克风电压文波引起的,和你放在电池附近无关。
2, 解决方法是降低文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麦克风电压文波引起的,和你放在电池附近无关。
2, 解决方法是降低文波。

我试着飞线把咪头放远一点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应该跟空间辐射有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着飞线把咪头放远一点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应该跟空间辐射有关吧。

和附近的高电压有关,电压越高,辐射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附近的高电压有关,电压越高,辐射越强。

最高的是5V,我的理解是变化的电路产生磁场,跟机器工作是电流的变化有关,但是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高的是5V,我的理解是变化的电路产生磁场,跟机器工作是电流的变化有关,但是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这个我的咪头是插件的,直接焊接在板子上,后来用线飞出来,反正原来的位置就没问题了。
看起来像是板子本身的震动之类的。有点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的咪头是插件的,直接焊接在板子上,后来用线飞出来,反正原来的位置就没问题了。
看起来像是板子 ...

找到了发声音的器件,是电容。陶瓷电容是片状结构,在电源纹波时,会发出声音,钽电容是颗粒状结构,就会好些。
找到了些资料,希望看到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下
http://www.52rd.com/bbs/Archive_Thread.asp?SID=48052&TID=1

网友B:
樓主錯過了這一篇!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7563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錯過了這一篇!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13&page=1#pid756302

版主真的是无所不通,小弟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