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概念疑问(on-the-fly,write leveling等)

楼主(2014-03-18):
(1)请问在DDR3中on-the-fly,write leveling这两个概念怎样理解?与fly-by拓扑有联系?

(2)是有BL8 on the fly和BC4 on the fly两种类型的读写命令?

(3)对于动态ODT来说,RTT_WR是在写命令时的ODT值,而RTT_NOM是其它时候的ODT值,这个其它时候是指哪些时候?

网友(2014-05-27):
    1.on-the-fly即时烧录,write leveling软件使DQS延迟使得相位和clk保持一致;writing leveling能力决定规则约束。
2.我觉得BL8和BC4组合控制 on-the-fly的状态,如速率。
3.DDR3提供个两个不同的端接电阻值:Rtt_Nom,Rtt_WR。Rtt_Nom 是名义上的端接电阻值在MR1中进行编程。Rtt_WR是一个独立的值,在MR2中进行编程使得一个唯一的RTT值工作,当进行写操作时,ODT使能。即使Rtt_Nom关闭的时候,在写操作时Rtt_WR还可以应用。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