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发的原理图和PCB给我,我改了原理图,想要更新,ECO TO PCB老是很多东西会不见...

楼主(2014-03-18):
怎么回事,要怎么搞才不会有问题,能直接更新,谢谢了

网友:
原理图没有对应的封装库...

楼主:
怎么样更新啊,版主啊怎么搞啊

网友:
库没有对应好吧

网友:
先别ECO,先比较,把PCB和SCH的不同点确认好,统一修改好再做ECO的动作

网友A:
    把别人给你的PCB和原理图中所有元件的封装保存到你自己的库里面,然后再E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别人给你的PCB和原理图中所有元件的封装保存到你自己的库里面,然后再ECO

    还是有个别对应不到封装,

网友:
    生成网表,独立做ECO 对比 比较直观一点。有什么不同 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
    修改原理图和PCB不对应的项目要 "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个别对应不到封装,

个别的你要看看原理图里的封装和PCB封装是不是一致的,还是你新加的原理图封装,没有对应的pcb封装啊?

网友:
    可以将相关的文件发给我,我专门帮你制作一个视频教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