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生成 IBIS Package model

楼主(2014-03-18):
请教各位,手里有了封装和PCB的SP文件,但是现在要做成IBIS的PKG文件,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资料没,或者这是是什么软件生成的,现在一点不懂。求指教!

网友A:
你做封装的啊?
得有封装的设计文件,弄到仿真软件里去提取pkg参数。ansoft和sigrity都有这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封装的啊?
得有封装的设计文件,弄到仿真软件里去提取pkg参数。ansoft和sigrity都有这工具。

感谢。我现在手里只有个封装的SP文件,貌似是用sigrity提出出来的。你的意思是说package model里的参数都是得由软件提取,然后人工填写进去的是吧?

网友B:
*.sp文件无源模型,IBIS有源模型,亲,你这是要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文件无源模型,IBIS有源模型,亲,你这是要住什么?

做一个完整的IBIS文件。原先的IBIS文件没有package参数。

网友A:
这个帖子里有教你如何提取pkg参数的,不过方法比较笨,Q3D不太傻瓜,想快的话还是TP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866-1-1.html

网友C:
    搂主是不是会用.ebd文件呀?我现在有一个器件的die的IBIS模型和封装的.ebd模型,想在SigXp中做前仿真,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上.ebd文件。搂主能不能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14-04-17):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里有教你如何提取pkg参数的,不过方法比较笨,Q3D不太傻瓜,想快的话还是TPA。
    http://www.eda365 ...

感谢,这个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主是不是会用.ebd文件呀?我现在有一个器件的die的IBIS模型和封装的.ebd模型,想在SigXp中做前仿真,但是 ...

    这个还没用过。可惜帮不上忙。我貌似看过一个帖子讲过,就在这论坛里,当时没有太在意。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主是不是会用.ebd文件呀?我现在有一个器件的die的IBIS模型和封装的.ebd模型,想在SigXp中做前仿真,但是 ...

http://www.pcbsi.com/bbs/thread-3185-1-1.html你看下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