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这样直接接变压器对吗?

楼主(2014-03-18):
    如图所示,变压器是通过一个继电器的触点接到220伏上的,继电器是由51单片机控制的,继电器和单片机不在一块板子上,变压器初级通过的电流大概0.5安,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继电器一吸合就会使单片机中断管脚上产生一个信号,中断管脚前面是接有放大电路供其它信号用的,但是继电器吸合是不应该产生这个中断信号的,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解决,是不是应该在变压器初级加一个什么吸收电路?

网友:
    不是很清楚   加个光耦开关隔离一下,干扰就没了吧

网友:
    给单片机和继电器供电的电流不够,建议加大。

网友:
    加一个光耦隔离,加一个开漏极电路。应该干扰会少点,且电流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