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在同一个文件里存在两个板框

楼主(2014-03-18):
新手,刚接触Layout。手头上有个PCB是分大小PCB板的,弄了半天,只把大板的板框设定OK,小板怎么设置都不能设置,想问问大师们,有没办法pads在同一个文件里存在两个板框。具体怎么做?

网友A:
不能做两个板框的。 但是可以用二维线来当板框。 或者一个大板框。中间用个V-CUT 剪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做两个板框的。 但是可以用二维线来当板框。 或者一个大板框。中间用个V-CUT 剪切。

看来只能分开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