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VDS输出共模电平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4-03-19):
最近学习LVDS,有点不解。下图中描述的Vos是怎么计算的呢?(公式已用红线画出)

网友:
看起來不就是 R1 和 R2 間對地的中心電平嗎???

錯的話不要打我!

楼主:
计算公式描述的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算,版主能否详细解答下呢?

网友:
如果你將 LVDS 的訊號視為一個交流AC,有正、有負)訊號,直流偏移電平(DC Offset Voltage)就會剛好是訊號中心點到地(GND)的電平。

网友A:
Common Mode DC Offest Volt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mon Mode DC Offest Voltage

多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