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换排线后AV图像输出有彩条 求解

楼主(2014-03-19):
如图所示的排线,FFC未做屏蔽处理,EMC无法通过,增加屏蔽后,EMC是可以通过,但是图像出现彩条,
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啊!求解!

彩条图像

彩条图像

无彩条图像

无彩条图像

彩条图像

彩条图像

屏蔽排线

屏蔽排线

对比排线

对比排线

网友A:
赶紧量一下线两端啊  有没有短路啊、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量一下线两端啊  有没有短路啊、断路啊

线是没有短路,彩条是有时有有时没有,之前的FPC排线中间没做隔离,
担心是串扰,这次排线间有加地但是还是有彩条,

但是FFC就可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是没有短路,彩条是有时有有时没有,之前的FPC排线中间没做隔离,
担心是串扰,这次排线间有加地但是 ...

請問介面是 10/12 bit Parallel 還是 CSI?

网友A:
是不是可以量下信号幅度有没有区别

网友C:
FFC 是屏蔽的?FPC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C 是屏蔽的?FPC不是?

FPC是做屏蔽处理了,FFC没有做屏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介面是 10/12 bit Parallel 還是 CSI?

排线及接口网络如图所示,使用探针探测CS_PCLK时彩条加重,峰峰值大约3.1V,
在CS_PCLK上串33欧姆电阻后,峰峰值为2.5V,但是彩条消失,
也有排线测试时CS_PCLK时彩条加重,峰峰值大约4V,

不明白为什么加电阻后 峰峰值减小了但是图像稳定了?

排线接口及FPC排线走线图

排线接口及FPC排线走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量下信号幅度有没有区别

信号线上的CS_PCLK 幅值是有变化的,
同一条排线未做屏蔽处理CS_PCLK 幅值 4.1V,
                     加屏蔽后CS_PCLK 幅值只有3.2V。

屏蔽处理只是将排线1,4挑起接外层屏蔽铝箔,为什么信号衰减就这么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线上的CS_PCLK 幅值是有变化的,
同一条排线未做屏蔽处理CS_PCLK 幅值 4.1V,
                     ...

我觉得你加了包地后信号完整性出了问题,至于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看下你们的时钟频率或者信号的驱动幅度软件或硬件可不可以调整,或许可以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及接口网络如图所示,使用探针探测CS_PCLK时彩条加重,峰峰值大约3.1V,
在CS_PCLK上串33欧姆电阻后 ...

33R电阻吸收了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