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如何整体实现镜像吗

楼主(2014-03-19):
    这是一个bga,出好线的在正面,现在这颗bga 要放背面去;大家知道如何整体实现镜像吗?(先零件镜像,再走线换层,镜像这种方法就不需要了)

网友:
    估计软件还没有到这么智能的程度!楼主也不要钻这个牛角尖了!

楼主:
    不过好像是有这个skill 的,一步到位,跟我们单纯零件镜像一样!

网友:
    使用module方式。
切换到placement edit状态下,建立一个module,然后apply这个module时候可以选择mirror到背面,bga和走线同时~

网友(点评):
是的,,暂时只有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
    正解  楼上的 顶 啊 !!

网友:
    可以实现,进入skill模式,然后输入相关代码就搞定了,可以自由选择要镜像的走线、过孔、铜箔和元件。

    次方法的镜像原则是:mirror规则是走线会mirror到对应的层面,如TOP与bottom层对应,第三层与倒数第三层对应、、、以此类推。所选走线、过孔、铜箔和元件将以0 0坐标为中心左右翻转和mirror,如原先在0 5000的位置,那么此时将翻转到0 -5000处,因此尽量将走线和过孔放到离原点比较近的地方,或者把设计区域扩大些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复,还没学会;找不着操作命令,哪位可以耐心的教下吗

网友:
    不用skill 也是可以实现的。

    器件 VIA 铜箔分批mirror 过去就可。

    也可以使用skill  也可以使用placement edit

    以上三个方法均可。

楼主:
    我想学习下使用placement edit 方法,那位可以教下具体的操作吗?(我只知道这个下面复用模块的操作)这是俺的qq 651603099;求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学习下使用placement edit 方法,那位可以教下具体的操作吗?(我只知道这个下面复用模块的操作)这是 ...

    参考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t=place%2Breplic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27&highlight=place%2Breplicate

这只是模块复用,我要的是整体镜像到另外一面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是模块复用,我要的是整体镜像到另外一面去!

套用module的时候有选项mi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用module的时候有选项mirror。。。

    mirror ,我看到了,但好像就是不行,不知哪里出问题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mirror ,我看到了,但好像就是不行,不知哪里出问题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不用放置module的时候mirror,放置之后再执行mirror命令 在find里选group就能整个mirror了。

网友(点评):
正解了,学习了一下module的功能。貌似也可以Tool->create module来建立module

网友:
试了下,感觉这个功能很强大!!

网友(2015-01-24):
整体建一个group 然后点mirror 的时候选,group,就可以线孔等,可以整体的搞过去,

网友:
如何将元件,走线,模块进行镜像的方法请参考附件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