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pads9.5简体中文版,字体显示很小

楼主(2014-03-19):
请问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可以更改windows的系统字体,将菜单字体增大一号就可以了。好像我是这么改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改windows的系统字体,将菜单字体增大一号就可以了。好像我是这么改的。可以试一下。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