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与周围铜皮不连接

楼主(2014-03-19):
请教各位大侠,我制作的PCB更新后过孔和铺上的铜皮无连接,报错。PS:已经点选Flood over vias了,期待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因为过孔大过焊盘了,所以铜皮无连接!

网友:
1. 铜皮的网络被改掉了,与Via网络不一致。
2. 二楼。
3. 此处有keepout。

楼主:
过孔和铜皮的网络名是一样的,并且没有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