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元件规格书做封装

楼主(2014-03-19):
规格书里标的脚宽b尺寸:min:0.3mm  nom:0.4mm  max:0.55mm;脚长L尺寸:min:0.45mm  nom:0.65mm  max:0.85mm;
请问这些尺寸是元件实物的尺寸还是建议做PCB封装用的尺寸呀!
谢谢~~

网友:
一般都会有Layout的建议尺寸的

网友(2014-05-16):
哪有,都是上边那样的尺寸,这个帖子怎么没人回呢?同求

网友A:
    一般用NOM的尺寸.

网友B(2014-07-01):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NOM的尺寸.

上面的尺寸是零件实体尺寸,我们建layout库需在其基础上做前址后跟还有零件宽度的增加

网友C(2014-08-18):
    这是元件实物的尺寸, 封装尺寸要大一点, 一般说明书上有推荐的 没有的话就用LP 计算

网友:
    图纸是实际尺寸,封装增量可参考IPC7351下的SO类翼型引脚的推荐值!

网友(2014-10-09):
    上面规格书上给的是器件本身的尺寸。封装还需要在原有基础了增加一定的宽度等。需要与工厂配合。

网友(2014-12-31):
一般这些是实体大小 在建立封装的时候要加预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元件实物的尺寸, 封装尺寸要大一点, 一般说明书上有推荐的 没有的话就用LP 计算

请问LP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LP是什么?

LP VIEWER

网友(2015-02-11):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尺寸是零件实体尺寸,我们建layout库需在其基础上做前址后跟还有零件宽度的增加

加多少?有什么规则的吗?

网友:
    有什么规则的吗?

网友:
    教一下,學學貝--------------

网友E:
通常波烽焊加0.5-1MM,回流焊国加0.3-0.5MM,

网友(2015-03-30):
贴片焊盘一般是在中间值基础上单边增大0.5mm,保证有手工焊接的余量。圆形的插针直径在最大基础上增大12mi-20mill。方形插针做成对角线的圆形孔。

网友(2016-07-29):
我也想问下,大致加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常波烽焊加0.5-1MM,回流焊国加0.3-0.5MM,

请问一下这个是单边?还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