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设置group旋转时,元件不被转乱?

楼主(2014-03-20):
现在元件组成group调方向时,里面的元件全都乱了,请教在哪设置可以整体转动而元件不被转乱?

网友A:
    rotation里面的point选择user p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tation里面的point选择user pick。。。

谢谢,没有找到这菜单,能否截个图呢?

网友:
    二楼说的对,point选择user pick

楼主:
嗯,谢谢,整了半天,原来是在移动状态右键才出这菜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