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笔记本的intel 核显HD3000 用来跑ALLEGRO 顺畅吗?

楼主(2014-03-20):
RT.最近想入手二手 thinkpad 笔记本,有用过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
顺,没问题的。。。ALLEGRO的UI似乎使用OPEN GL实现的

网友A:
驱动要完善

大十字花屏。

我的专业高端 图形显卡 也花屏。也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要完善

大十字花屏。

在X:\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里面加入一句语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这样就可以解决大十字花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X:\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里面加入一句语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 ...

不行。

我早试过了。

我的16.6 的版本

网友(点评):
必须可以 16.6已经自带此功能 打开user pref 在显示-curse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