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推荐一本HyperLynx仿真比较实用的书

楼主(2014-03-20):
如题。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2014-04-22):
如果是跟Hyperlynx有关系的,一是Help,二是HyperLynx仿真与PCB设计(这本书很老),三是邵鹏的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分析与实践(注重理论,案例不多),要是想通过有一本书就学通Hyperlynx,没有!

网友:
介绍个群给你学习仿真软件338483590,他们都是定期交流的,好像大部分都是深圳的。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

网友:
HYPERLYNX 好像这块的书真没有,就发现2005出了一本书,新版本都没有相关的书。

网友(2015-01-30):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同求,不过不一定就是一本书,几本书,或者再加pdf文档等,只要能够串联起来就行。

网友(2015-08-07):
同感啊,下载了一些资料。9 L8 s) \8 r% b6 N
学习中,linesim比较容易上手些,boardsim介绍的资料和PADS9.5出入比较大。

网友:
9.0版本的资料都没有,老大资料软件的面板不一样,找相应的执行的地方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