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列bondwire芯片不采用flipchip设计?

楼主(2014-03-20):
在bondwire多达700根或是更多时,有部分芯片采用多列键合方式设计IC。
如此类的IC在处理Package时,工艺设计相对困难,而为什么不采用flipchip方式设计IC?

网友:
肯定还是成本考虑

网友:
成本,铜线键合技术的可量产化将FC的应用需求延后了两三年。

网友(2015-04-12):
    主要是成本吧,
    另外一个可能是layout。

网友:
    目前考虑是成本优势,flipchip 是趋势,慢慢会好起来。信号速度越来越高,bond wire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要求,等吧!

网友:
    成本永远是首先要考虑的主因

网友:
    钱是很(最)重要的!!

网友(2018-01-19):
    Cost is primary reason

网友(2019-05-10):
    图看起来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