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不能另存为16.2版本的

楼主(2014-03-20):
比较小的原理图可以另存为,比较大的文件另存为时提示“file not found”

网友A:
通常是有中文字問題最容易造成降檔失敗。例如:檔名、schematic name、page name、儲存的路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有中文字問題最容易造成降檔失敗。例如:檔名、schematic name、page name、儲存的路徑、.......。

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可能是軟件有問題,要安裝最新的 Hotfix。
還有另一種可能是 DEMO 版本,和諧沒有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軟件有問題,要安裝最新的 Hotfix。
還有另一種可能是 DEMO 版本,和諧沒有完成。

谢谢!
怎么判断是不是DEMO版本?

网友A:
手頭上沒有辦法用圖片顯示給你看甚麼是DEMO版!因為都已經安裝好在使用16.6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頭上沒有辦法用圖片顯示給你看甚麼是DEMO版!因為都已經安裝好在使用16.6版的。

已搞定!把不能另存的文件重新建个工程,再另存为,就OK了

网友:
LITE 看到這個 DEMO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