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llegro的find窗口不见了,求还原方法?

楼主(2014-03-21):
    昨天开会远程等入装有allegro的电脑,启动allegro后,因分变率不同,我就把find窗口移到屏幕(电视机)的边边,等开完会后,再在电脑上启动allegro,find窗口怎么都显示不出来,试了下改成和电视一样的分变率,也不能显示,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类问题,要如何还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  windows  find

试过了,显示不出来。

楼主:
    更改到 Allegro PCB Design XL可以显示,Allegro PCB Design GXL就显示不出来,难道只有重装?

网友A:
    那就只能用必杀技了 view   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用必杀技了 view   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问下如何操作?

网友B:
    view    →  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ew    →  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  YES

    哎呀,没仔细看,view下面还有这么一个功能,谢谢提醒。

网友C:
    重置后结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置后结果怎样?

重置后,这几个窗口的位置和第一次启动allegro时一样,你自定义的菜单等都没有变。

网友C:
    那好点,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时就大胆重置了!

网友(2019-12-21):
    谢谢,view    →  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  YES这个操作就出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好点,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时就大胆重置了!

    按钮,窗口全变,要记得保存自己的,17.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