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毫米板厚最小可以打多大的孔

楼主(2014-03-21):
大家好,请问一个问题,我现在正在设计一块PCB,板子厚度1.6mm,密度很大,不得不改小过孔尺寸。所以请问,这个厚度的板子最小可以打多大的过孔?
急,坐等答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2MIL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2MIL

6MIL的孔径,会不会太小了?这样小的孔,板厂会不会加收钻孔的费用?

网友:
    这要看你要做几层板了。

网友B(2014-05-04):
    如果你是机械钻孔的话 那么0.25-O.3mm左右的孔一般板厂都可能做到 如果你是指激光钻孔的话 那么可以用0.1mm的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机械钻孔的话 那么0.25-O.3mm左右的孔一般板厂都可能做到 如果你是指激光钻孔的话 那么可以用0.1m ...

    采用激光孔0.1MM,成本方面太高了喔!

网友:
    密度很大?有多大呢?0.5MM or 0.4MM的BGA?

网友C:
    如果bga是0.4mm pitch,孔最小是多少?

网友:
厚/径比最大一般取8~10,孔太小了,孔壁镀不好
0.4pitch的BGA用盲埋孔做,盲孔可以用4mil

网友(2014-07-11):
    微孔用4/10mil,机械钻孔用8/18mil

网友:
机械钻孔目前的钻孔工艺最小0.2MM,常规是0.25-0.35MM。激光钻孔很贵,没必要考虑。

网友(2014-10-2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一般钻孔能满足 板厚的1/10 大小就能搞定加工问题. 你目前是1.6的板厚 一般情况用8的孔就没有废孔的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钻孔能满足 板厚的1/10 大小就能搞定加工问题. 你目前是1.6的板厚 一般情况用8的孔就没有废孔的可能了

可以打0.15MM的机械孔.

网友:
推荐成孔厚径比为≤12:1,钻孔厚径比≤10:1,目前的最小钻孔可以达到0.2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bga是0.4mm pitch,孔最小是多少?

10/18mil

网友:
机械钻孔最小也要0.15MM的.

网友E:
满足要求,越小越贵。一般用0.3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满足要求,越小越贵。一般用0.3MM以上。

好的,谢谢啦

网友:
达到厚径比就没问题。

网友:
16/8的过孔我们公司已经广泛应用了,没有问题

网友(2014-11-20):
通孔0.2mm,激光钻可以0.1mm,但是激光钻0.1mm做不了通孔,这里有一个孔径、孔深比的问题,不可能做出来一个很深,有很细的孔。镀铜会有问题

网友A:
最小可打0.15MM的机械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小可打0.15MM的机械孔

我之前公司做过的最小的机械钻头是0.2mm,而且是万不得已不用的,常规的钻头都是在0.25mm以上。你用的0.15mm的机械钻头是用在什么特殊的pcb
我之前做的都是些常规的pcb板子  6mil的都用激光了 一起讨论下  求科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公司做过的最小的机械钻头是0.2mm,而且是万不得已不用的,常规的钻头都是在0.25mm以上。你用的0.15 ...

那得看什么样的板厂了,小板厂工艺能力差肯定是不行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什么样的板厂了,小板厂工艺能力差肯定是不行了啊!

之前在深南电路做的  他们的工艺能力还算可以的了  机械钻头在我的理解里还没有小于0.2mm的 所以听说有0.15mm的钻头 很诧异。毕竟是1.6mm板厚,厚径比也突破了10:1了,都是工艺极限了。你说的0.15mm钻头是用在什么特殊的场合呢 板厚1.6mm,希望具体描述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之前在深南电路做的  他们的工艺能力还算可以的了  机械钻头在我的理解里还没有小于0.2mm的 所以听说有0. ...

由于设计的需要, 例如IN间距0.5MM的BGA封装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由于设计的需要, 例如IN间距0.5MM的BGA封装设计.

你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看懂啊
之前做工程的时候有个计算的 比如说0.8mmbga配置的焊盘标准大小 和孔
0.65mmbga 是多少啊
现在有点忘记 感觉你是很清楚啊
可以进一步说说  求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看懂啊
之前做工程的时候有个计算的 比如说0.8mmbga配置的焊盘标准大小 和孔
0.65m ...

你是做工程CAM?应该懂这方面啊. 请加我QQ:4022 7889 联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工程CAM?应该懂这方面啊. 请加我QQ:4022 7889 联系吧

好的 多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