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otate的问题

楼主(2014-03-21):
    做了个分两part的封装,设计时使用了4片这个物料,结果在annotate的时候总是报错。
报错如下:“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J?-1(Value MPTC-02-16-02-6.30-01-L-V) at location (7.60, 6.00) on page MPTC-02',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不太明白错在哪,封装做的时候也没感觉哪里有问题呀。
    求指点,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封装做的没有问题呀....

网友A:
    和你的封装的pin定义没关系。
    主要是你在执行annotate的时候,如果执行了【reset part reference to "?"】后,原理图中就会出现两个U?A,这时当你再次执行nanotate 中的【increment  reference update】时候,对一个U?A系统会编号为U1.A,当遇到第二个U?A时系统就报错了。
      排除错误的方法,可以双击器件打开属性编辑界面,修改其中的“Value”项的取值,让这两个相同的U?A的取值不同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封装的pin定义没关系。
主要是你在执行annotate的时候,如果执行了【reset part reference to "?" ...

    谢谢!
之前放多个这样的器件,annotate好像是可以一次编号成功的,难道我记错了?
    现在就是通过先手动输入这几个器件的编号,再执行annotate,觉得是个小bug。

网友:
    不知什么情况,有的多页原理图不能放页码.同样的方法有的可以放.请大虾列举下详细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