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25层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4-03-21):
    pads LAYOUT  25层起什么作用的,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多在论坛找找 没有答案再发帖,不要养成这种张口要答案的习惯,论坛大师的帖子太多了 都有答案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6

网友:
    增加层无非是增加走线层,增加了走线层对应的就必须增加屏蔽层(gnd层),所以层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