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讲解下这个电路原理Normally open TTL是一种RF relay

楼主(2014-03-21):
如题,看不太懂,希望高手讲解下。

网友A:
這個圖應該可以讓你想清楚了~!

网友(点评):
狗然清楚!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圖應該可以讓你想清楚了~!

是清楚了,但是针对我上面那个,看spec是说是12Vdc的,应该就是+VDC输入是12V, -C就是接到GND.是这样理解吗
另外又找一颗其他的RF RELAY,电压是+5V和-5V的输入,这种的怎么理解呢?要负电压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
ˊ

小弟光找這圖解答您的問題,就已經被操到半死了,大哥提問就不能多上點資料,給大家研究一下嗎?

理論上是不需要負電平,但我看到部分 RF 繼電器(Relay)有所謂栓鎖(Latch)功能。

一般的繼電器(Relay)線圈(Coil)要一直通電流,接點(Contact)才會搭接到另一端。如果不通電流,接點(Contact)就會跳回搭接到原來的那一端。

有所謂栓鎖(Latch)功能的繼電器(Relay),就是線圈(Coil)給一下電流,接點(Contact)就會搭接到另一端。如果要搭回原來的接點,線圈(Coil)就給一下逆向電流(Reverse Current)線圈(Coil)不需要一直通電流。

對於供應商最容易的設計方式是﹕
正搭接線圈(Coil)供電 = V+ to COM (GND)
反搭接線圈(Coil)供電 = V- to COM (GND)

所以,我猜有正負電源的繼電器(Relay),是有所謂栓鎖(Latch)功能的繼電器(Relay)。請參考附檔 TE HF3 系列 RF Relay Datasheet。

格老子的,連回答這麼簡單的問題,都要敲得這麼累!

TE HF3 Relay.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光找這圖解答您的問題,就已經被操到半死了,大哥提問就不能多上點資料,給大家研究一下嗎?

理論上 ...

超级版主,就是这么牛X.
果断给你一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