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 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21):
    allegro做前仿真时  层叠结构设置的地方 走线层的介电常数应该设置成多少?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信号层的残铜率。如果你是plane层,平面蚀刻只有分割槽会被蚀刻。相当于整层都是铜面这样可以设置为1.而布线层的铜绝大部分会被蚀刻掉。在做层压的时候被介质填充。相当于信号层绝大部分是PP材料。介电常数就和相邻层的介质差不多。所以信号层的介电常数应该是介质的介电常数。

    我在仿真的时候一般将信号层和平面层的介电常数和介质设置一样。我去参加仿真培训时,别人也这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