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ADS线长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4-03-21):
如题 小弟我是学校实验室新来的 老师就要我画一个双6678+K7的板子。。(压力山大)
这是我画的第一块板子,甚至pads也是才学的,现在经过10个月。。板子终于要画完了

目前正在检查,但是发现DDR的等长线检查十分困难,DDR使用的是DDR3,连线方法使用了Fly-by
该连接方法中,元件的连接关系如下:
DSP-(等长线)-第一块DDR-(等长线)-第二块DDR-(等长线)-。。。-(等长线)-第五块DDR-(???)-末端电阻

但是现在发现统计各段是否等长十分困难

一、所以我想问,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直接统计两个过孔或者焊盘之间的走线长度。(不知道是我画的有问题还是怎么样
直接选择Pin Pair 就会选择整个网络,Pin pair方法不能用啊)

我发现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首先选择整个网络,右键-》convert to chamfered Path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想要计算的那一段走线
关闭该对话框,然后输入QL(Quick Length),弹出该段的长度报表。

但是总觉得该办法不是太正规,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直接计算那段长度的。而其该方法只能计算第一段,也就是DSP到DDR的长度,
但是DDR到DDR的走线不在对话框的列表中,因此也无法选中。

二、我想问下,我在画完板子后发现,0402电阻的封装画得太大了(1.0*0.5 被我画成几乎2mm长了),结果导致很多电阻放不上去,所以
我更改了封装大小(1.5*0.5),但是更改封装之后发现很多走线变的不标准了,不再是45度或者135度的,我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
直接修改或者是告诉我哪些线不是45度和135度的。很多我已经修改了,但偶尔还是能发现某些线不对劲。

三、连接关系中,前两部分等长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知道第三部分(???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块DDR到端接电阻(应该是这么叫的吧)
的连线是不是等长,不知道有没有画过DDR3的告诉一下。。。

如题 这三个问题是在画板子最后遇到的问题,因为下周就要投了,所以比较急,没有办法先逛论坛慢慢看了,就当一次伸手党了
不知道有没有大牛可以帮小弟一下。感激不尽了

网友:
一,用PADS9.5的虚拟管脚解决,论坛有关于虚拟管脚的相关视频
二,没办法批量修改,一个一个修线改吧。
三,最后一块DDR到端接电阻不用等长,但是长度不要超过250mil

楼主:
啊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实验室没用过6678 师兄们也不太会弄DDR3 总算遇到懂得人了

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