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要怎么弄才好

楼主(2014-03-21):
现在在做一块电源,

    15V交流输入,需要12V,-12V,5V,3.3V共四种电源输出,

由于7812和7912发热太严重,所以放弃这两款芯片,

    现在是打算用LM2596,TPS5430或MC34063来实现,

15V交流输入通过整流桥变成正负24V(测量得到的),

现在想知道LM2596,TPS5430,  MC34063都能由24V输入然后输出12V,5V,3.3V么?

    另外除了7912还有什么芯片能实现-24V到-12V的转换呢?

做电源方面的新手,欢迎指教,不甚感激

    以下是测出的单板电流,需要同时带动10块PCI或PCI-E

PCI

    电压输入:电压5V/电流400MA

电压输入:电压12V/电流108MA

    电压输入:负电压-12V/电流16MA

pci-e

    电压输入:电压12V/电流108MA

电压输入:电压3.3V/电流710MA,转电压1.8V/电流410MA

网友A:
    你把各路电压负载电流说清楚,这样才好给你建议。5V  3.3V最好从12V中取,损耗低些

网友A:
    另外除了7912还有什么芯片能实现-24V到-12V的转换呢?    稳压正端入地最方便,单独的负电源开关稳压芯片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各路电压负载电流说清楚,这样才好给你建议。5V  3.3V最好从12V中取,损耗低些

就是要做一个电源同时带动10块PCI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除了7912还有什么芯片能实现-24V到-12V的转换呢?    稳压正端入地最方便,单独的负电源开关稳压芯片少

正端入地?

    将输出的正电压接地?从接地脚取出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以下是测出的单板电流,需要同时带动10块PCI或PCI-E

    PCI

电压输入:电压5V/电流400MA

    电压输入:电压12V/电流108MA

电压输入:负电压-12V/电流16MA

pci-e

    电压输入:电压12V/电流108MA

    电压输入:电压3.3V/电流710MA,转电压1.8V/电流4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飞线试过不行啊,完全没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线试过不行啊,完全没电压

    忘了说,要双15V输入,单15V是不行的,要么电流很小加两个电解取样再整流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要双15V输入,单15V是不行的,要么电流很小加两个电解取样再整流也行

    我这里给出了电流值,

初步估计至少需要8A的电流

这个该怎么弄才好呢,求赐教以下

网友:
    你原计划可能是用工频变压器降压后稳压,这样损耗太大,用反激开关电源做比较好。

网友B:
    LZ考虑下开关电源用作负输出变换上,貌似LM2596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考虑下开关电源用作负输出变换上,貌似LM2596有这方面的例子。

    我建议楼主直接用反激开关电源输出±12V,5V  3.3V用DC-DC做,直接取12V降压。

网友(2014-11-27):
    楼主是打错字了吗,整流之后怎么会是正负24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