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在原理图中修改元件

楼主(2014-03-21):
candence在原理图中修改元件时,右键点击edit part,有时打开的不是我选中的元件,而是另外一个元件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谁见过

楼主:
怎么没有人哪????????

网友(点评):
因為沒看到哪裏有問題~?>_<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哪????????

这样说吧,把一个芯片分成4部分进行封装,ABCD四个部分,我现在要修改C部分的封装,但是在原理图中点击Edit part时,出来的是A部分的封装,我要怎么操作才能修改C部分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吧,把一个芯片分成4部分进行封装,ABCD四个部分,我现在要修改C部分的封装,但是在原理图中点击Ed ...

Edit Part > View -> Next Part/Previous Part,一直重複、直到換到你要的那個部分。

Edit Part -> View -> Package,然後左鍵點選兩下你要的那個部分。

网友(点评):
狗然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 Part > View -> Next Part/Previous Part,一直重複、直到換到你要的哪個部分。

谢谢,太感谢了

网友(点评):
你下次要說清楚啦!大家看完還以為 Orcad 在你的系統上出了一條「大蟲」(Bug)哩~>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