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dram阻抗问题纠结

楼主(2014-03-21):
项目pcb情况如下:一片DSP加两片sdram,dsp到sdram地址和控制信号采用的是菊花链结构,数据线是经过源端匹配电阻和终端匹配电阻再到sdram,均未作等长要求,匹配电阻都是33欧姆的排阻,第一次打板走线要求的是33欧姆,改版后要求走线阻抗50欧姆,现在的情况是sdram烧不进程序了。我的疑问是:
1,阻抗变化会影响程序的烧录吗?
2:两片sdram是菊花链好还是T型好?
3:源端和终端都串接了33欧姆匹配电阻,按照单端走线50欧姆,那么做板的时候阻抗是直接做50欧姆呢还是50-33=22欧姆呢?关于阻抗的问题看了很多但还是没搞懂,芯片与走线的阻抗的关系是怎样的,望知道这方面的大侠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两片SDRAM应该是很简单的,地址线T型和菊花链都可,不过数据线最好走T型,等长,走线阻抗控制在50欧姆,源端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A:
1.烧录程序和SDRM走线无关,与你JTAG口走线有关;
2.地址和控制线采用T型和菊花链都可,但T要做两端分段等长,而菊花链则要注意STUB短,不要把菊花链走成类T;
3.你对阻抗的理解太混乱,所有高速线目前为了统一都会做成50ohm阻抗,但做55,60也是可以的,问题并不大,至于50-33=22欧姆,这个22OHM不是走线控制的阻抗,而约是内阻的值。反过来看,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控制50OHM阻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烧录程序和SDRM走线无关,与你JTAG口走线有关;
2.地址和控制线采用T型和菊花链都可,但T要做两端分段等 ...

你说的很对,很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