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覆铜后提示铜皮连接性错误?

楼主(2014-03-22):
之前使用pads 2007画的图,覆铜后检查没有错误,安装了pads 9.5后,打开同样的图,覆铜后检查提示铜皮的填充边框 子网与GND 连接性错误;之后用07打开依然正常。求解?公司用的是内网,发图不方便。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你看看你检查哪里是不是设置不 一样。
什么都没有别人很难猜到你的是什么问题的。

楼主:
前两天终于找到原因了,是我在solder mask层加了一块铜皮,网络设置是GND,而就是这块铜皮导致有错误。当把这块铜皮去掉后,显示无错误。这算是pads 9.5的bu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两天终于找到原因了,是我在solder mask层加了一块铜皮,网络设置是GND,而就是这块铜皮导致有错误。当把 ...

不算 Bug, 这是设计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 Bug, 这是设计设置问题.

请教一下是哪里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