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我有点疑问,视频的和书上对应的地方有点不一样,我都不知道是都要勾选了!

楼主(2014-03-22):
大师我有点疑问,视频的和书上对应的地方有点不一样,我都不知道是都要勾选了!
图1图2:视频里的光绘设置1-四
图3图4:是书上178图10-21和79页的图10-24

网友:
如果板上存在组合焊盘,即焊盘+铜皮的形式则要勾选。反之,可以不选。

推荐:不管是否有组合焊盘,都可以勾选。

网友A:
"组合焊盘,即焊盘+铜皮的形式"
沒用過,請問這是甚麼東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合焊盘,即焊盘+铜皮的形式"
沒用過,請問這是甚麼東西呢?

你没建过封装吗?
PADS的异型焊盘的实现是通过一个小的规则焊盘加上一个异型的铜皮组合出来的

网友:
仁兄,给大师的ddr3那部分视屏给我传一份,在下感谢了,有声版的。大师上传的无声版的速度太快看不明白。

网友:
焊盘+铜皮的形式
哈! 原來是 PAD+shape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