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表出错

楼主(2014-03-22):
  生成网表出错:orcap-32042

以下是session log内容,请大虾门帮忙啊!!

INI File Location:\cadence_work\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Capture.ini
Could not find D:\VSYMB\OTHERS.OLB
INFO(ORCAP-32002): Netlisting the design
INFO(ORCAP-32004): Design Name:
E:\WMS8516A-MM\WMS8516A_1225.DSN
Netlist Directory:
E:\WMS8516A-MM\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WMS8516A-MM\WMS8516A_1225.DSN" -n "E:\WMS8516A-MM\ALLEGRO" -c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CB Footprint"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fh12-08s-0_1.5sh(55).normal\.
#2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FH12-08S-0_1.5SH(55).
#3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WMS8516A-MM\WMS8516A_1225.DSN" -n "E:\WMS8516A-MM\ALLEGRO" -c "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CB Footprint"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INFO(ORCAP-32005): *** Done ***

生成网表

生成网表

出错图片

出错图片

网友A:
    提示的很清楚啊,不要有不合法的字符,点号去掉,用常用的因为数字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很清楚啊,不要有不合法的字符,点号去掉,用常用的因为数字类的吧

    找到这个元件,可是graphic,Source Package,Source Part这几个属性怎么更改啊?

    元件属性

    元件属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这个元件,可是graphic,Source Package,Source Part这几个属性怎么更改啊?

    Illegal character in \fh12-08s-0_1.5sh(55).normal\

文件夹命名里面的~

网友(2014-09-10):
引用 网友A:
    Illegal character in \fh12-08s-0_1.5sh(55).normal\

    文件夹命名里面的~

大神,那我这问题呢?我就疑惑,我在看别人做好的案子,导出网表看看居然会有错误,第一次遇到这种,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