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电源波动

楼主(2014-03-23):
最近做了块PLC的板子,用单片机采样光耦的输入数据,整理后用串口返回到上位机。

先介绍下情况,单片机、串口芯片电源处都有0603的1uF电容进行滤波。电源使用了1117-3.3V前后分别用105、106进行滤波。单片机晶振采用22.1184有源晶振。

现在发现问题了。用示波器,观察到的开关电源没有很明显的纹波,但是电源一接入线路板,就有0.5V左右的纹波出现,很密集。
在滤波电容前后都不见纹波的消退,而且5V线路上的纹波同时也反映在3.3V线路上了。
很是奇怪怎么会这样呢?电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波动呢。增加滤波电容也不见明显的效果。电容用的是风华高科的0603B耐压25V的叠层电容。

网友A:
    看看是否是LDO的导致的纹波,退耦电容耐压值可选16V就可以,一般退耦电容104,105,再加一个10uF的钽电容。可以在LDO的输入级加磁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是LDO的导致的纹波,退耦电容耐压值可选16V就可以,一般退耦电容104,105,再加一个10uF的钽电容。 ...

在晶振上有磁珠,但是磁珠前后滤波并不是很明显。
    LDO的影响,我还真没有考虑到。不知道该怎么确定啊?

网友A:
    "在晶振上有磁珠"?一般上,只有电阻而已,怎么会有磁珠?有点不解。

网友:
    1117的噪声抑制比不好,可以选用高PSRR的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晶振上有磁珠"?一般上,只有电阻而已,怎么会有磁珠?有点不解。

加电感可以滤除高次谐波  加电感应该是低通滤波

网友B:
    看看稳波的主频,如果频率比较低,可能是稳波电流太大,1117的调整率不好引起的.

网友:
    另外注意一下示波器的探头,有可能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稳波电压,而是传导到示波器的探头上的共模信号.用差分探头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晶振上有磁珠"?一般上,只有电阻而已,怎么会有磁珠?有点不解。

    这个我楼上说明有歧义,我使用的是有源22.1184MHz的晶振,晶振需要供电,采用了磁珠加电容的LC低通滤波电路进行电源滤波然后供电的。特此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稳波的主频,如果频率比较低,可能是稳波电流太大,1117的调整率不好引起的.

    额,那如果是这样,有办法弥补么?1117的芯片不大可能换啊。换哪个都比1117贵啊。

网友:
    还是看频率,频率不是很低的话加电容稳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