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调整CLK的相位

楼主(2014-03-23):
最近弄了块板子,CLK的相位跟DATA的相位不对,怎么样能延时CLK的相位啊?
求大神帮忙

网友:
您這樣發問,恐怕連神都救不了你!

网友:
你是在哪里,什么环境下,遇到了什么问题,导致了什么结果,然后求解。你这么笼统搞不懂,是I2C时序冗余不够,还是DDR3的时钟数据出了问题?

网友(2014-09-10):
神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