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负载过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4-03-23):
求各位大侠给一个电路。系统是由12V供电,通过一个DCDC升压电路,输出端电压是18V,最大输出电流400mA。在输出端如果接上一个重负载,比如接上一个25R的功率电阻,此时输出端电流将会很大,要求这时候给CPU的IO口一个信号。求设计一个电路,电路能够尽量简单。

网友:
如果是限流,可以用有限流功能的DC-DC,如果要检测,可以用1206的低阻值电阻串联,然后把电阻两端的电压差输入到CPU。

网友:
可以參考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13351.HTM
http://china.maximintegrated.com/app-notes/index.mvp/id/3855

网友(点评):
黃金獵犬專拉黃金,不是賣身(Maxim)就是妳娘太苛(Linear Tech)。>_<

网友:
超級狗
黃金獵犬專拉黃金,不是賣身(Maxim)就是妳娘太苛(Linear Tech)。>_<

啊~ 忘記 Super Go版主!應該有一堆過期的狗糧可以拿來分享大家。   ^_^

网友(点评):
一句話………沒有!>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