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问题求救

楼主(2014-03-24):
项目pcb情况如下:一片DSP加两片sdram,dsp到sdram地址和控制信号采用的是菊花链结构,数据线是经过源端匹配电阻和终端匹配电阻再到sdram,均未作等长要求,匹配电阻都是33欧姆的排阻,第一次打板走线要求的是33欧姆,改版后要求走线阻抗50欧姆,现在的情况是sdram烧不进程序了。我的疑问是:
1,阻抗变化会影响程序的烧录吗?
2:两片sdram是菊花链好还是T型好?
3:源端和终端都串接了33欧姆匹配电阻,按照单端走线50欧姆,那么做板的时候阻抗是直接做50欧姆呢还是50-33=22欧姆呢?关于阻抗的问题看了很多但还是没搞懂,芯片与走线的阻抗的关系是怎样的,望知道这方面的大侠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1.阻抗不匹配固然不好,但也不至于影响程序烧录。建议将sdram频率调到最低看下行不。

2.应该T型比较好。

3.如果阻抗控制为50欧姆,那么走线的阻抗就要求50欧姆。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估计对pcb层叠结构走线宽度、阻抗之间的关系不太清楚。
影响DRAM工作的有很多因素:电源和VTT电源、分组等长、预计达到阻抗换算出来的线宽和间就等(非计算阻抗!!!)、还有“托起”神仙---高速线的云朵---内层分割块。

如果这些都考虑清楚,没有什么板不能工作的。你仅仅文字上的描述阻抗问题,不可能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阻抗不匹配固然不好,但也不至于影响程序烧录。建议将sdram频率调到最低看下行不。

2.应该T型比较好。 ...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一般要求都是单端阻抗50欧姆,差分100欧姆。传输线阻抗=源输出内阻+匹配电阻,但是我看原理图中源端和终端都加了33欧姆的排阻,我就迷惑是只加一端的匹配电阻还是两端的都要算进去?

网友B:
串接的电阻、传输两端的内阻 与 走线和参考层之间的阻抗值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接的电阻、传输两端的内阻 与 走线和参考层之间的阻抗值是两码事。

要实现阻抗匹配,它们之间是有某些关联的。

网友:
1,电阻可能会影响,因为电阻值会直接影响信号,我们一次一个板子因为信号线未加电阻,导致信号质量很差,50块PCB,有时候可以烧录成功,但90%以上的概率都是失败。但你这里是不是需要测试,你可以换着试试嘛,很简单。
2,应该T型
3,PCB阻抗应该按照标准做50,如你说,芯片输出阻抗不是准确值,但一般是30左右,所以串接电阻一般是22左右,具体值需要换不同电阻,然后测试信号质量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