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表笔会不会有静电?

楼主(2014-03-24):
大家好,万用表表笔会不会带有静电,对待测器件ESD 并损坏???

网友A:
安賊倫(Agilent)數字電錶使用手冊

靜電放電(ESD)預防措施
幾乎所有電子元件都可能在處理時因靜電放電 (ESD) 而損壞。即使靜電放電電壓低到只有 50 伏特,也可能造成元件損壞。

下列指南將協助您在維修儀器或任何電子裝置時,避免 ESD 造成的損害。

  • 在防靜電的工作區拆卸儀器。
  • 使用具傳導性的工作區消除靜電放電。
  • 使用具傳導性的腕帶消除累積的靜電。
  • 儘量減少操作次數。
  • 將替換零件存放於原始的防靜電包裝中。
  • 將目前工作區中所有塑膠、聚苯乙烯、乙烯基、紙張及其他會產生靜電的物質移至他處。
  • 僅使用防靜電的吸錫器。

電錶理論上不容易產生靜電,但這不代表我們不需要做靜電防護。因為靜電會從其他容易產生的物體(例如人體、毛衣…),藉由電錶的探針傳導到待測物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賊倫(Agilent)數字電錶使用手冊

靜電放電(ESD)預防措施

多谢!但是为什么探头上不容易产生静电呢?

网友:
您問這麼艱深的問題,我只好拿小學生的實驗報告給你看!

  • 實驗結果發現:塑膠類製品摩擦後,容易產生靜電,而金屬、木頭、紙類、布類則不容易產生靜電。
  • 把實驗結果歸納後發現:容易導電的物品,摩擦後不易產生靜電;不容易導電的物品,摩擦後容易產生靜電。
  • 拿布類、紙類等物來摩擦塑膠類的物品,產生的靜電效果最佳。絨布、毛布、尼龍布、衛生紙、報紙、影印紙、玻璃紙、投影片、絲襪等,是最佳的摩擦物;而塑膠袋、投影片、保鮮膜、pvc 管等,是最佳的被摩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