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荐PIR 芯片

楼主(2014-03-24):
请教各位大侠,有人做过PIR人体红外检测电路吗?有哪些芯片,效果好的,求推荐。
我目前用了一个AS082芯片打样测试,效果不行,输出不稳定,检测也不灵敏。

网友:
你要检测什么啊,脉搏,心率,血压?

楼主:
就是在一个 IP CAM 里面加入 人体红外检测功能,如果有人走过,发出的红外光被检测到,就是输出一个高电平,这样的PIR检测芯片

网友:
http://rohmfs.rohm.com/en/produc ... ctor/bd9251fv-e.pdf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NCS36000-D.PDF

看看是否是你需要的

网友:
用运算放大器做吗

网友:
我们目前就是用运算放大器运算,单片机处理,波形稳稳的

网友(2015-03-23):
AS084最近我们用的做试验比较好

网友:
透镜的影响也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