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阻抗匹配入门级的请教

楼主(2014-03-24):
首先,想请问一下在PCB上的做天线的阻抗匹配具体含义是什么?例如我现在板上走一个433MHz的天线要做50ohm匹配,是指谁对谁的阻抗是50ohm?
再次,想请教一下,一个现成的无线模块,我需要给他提供电源,然后一个天线转接的SMT插座,这部分天线转接线我在布板走线时需要注意什么?需不需要50ohm阻抗匹配?如果不需要,但是又做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求帮助!!!

楼主:
没文化害死人啊,终于搞清楚天线特征阻抗的概念了,为什么把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呢!:'(:'(

网友:
我不懂 求指教

网友A:
RF desing
1.先确定你所产品的频率是多少?
2.根据频率计算出波长,也是就天线所要多长。
3.确定天线的长度后,再确认你所要的天线阻搞,一般在25-110之前,常用50或者75欧
4.在用SI 9000计算出要怎么宽的PCB走线,铜皮厚度,以及板材的介数等.
5.你天线哪儿引出不要打过孔.直接顶层进行.

网友(2014-04-23):
引用 网友A:
RF desing
1.先确定你所产品的频率是多少?
2.根据频率计算出波长,也是就天线所要多长。

请问线圈天线的尺寸是怎么确定的呢??频率是134KHZ.

网友(2015-01-15):
楼主把你理解的天线特征阻抗的概念拿来分享下呢?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6-05-18):
你使用走線的公式去看你傳輸線饋入端的阻抗是多少 看TDR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