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直接印在板子上

楼主(2014-03-24):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元器件直接印在板子上的工艺?一直不明白,PCB不是只能印线上去么?

网友A:
埋入式武器:将无源元件埋入线路板内存在很大的优势,表面元件焊点会产生电感,而将其埋入后则无须焊接,也因此减少电感和电源阻抗。埋入电阻和电容可以节约宝贵的表面积,缩小板面,使得线路板逐步走向轻型化和薄型化。而且焊点减少后,线路板可靠性也得以改善(焊点失效是组装常见缺陷之一)。埋入无源元件后可以缩短线路,减少元件之间的距离,并增强电气性能。
PCB印制电感:在PCB板的至少一个板层印制有一个或多个呈螺旋状的电感——具有低成本,高品质因素Q,高精度的特点,可用于代替常规绕线式或陶瓷或光刻的贴片电感,特别适用于高频振荡电路,调制电路,解调电路或高频滤波网络;可满足高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精度,高品质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埋入式武器:将无源元件埋入线路板内存在很大的优势,表面元件焊点会产生电感,而将其埋入后则无须焊接,也 ...

大哥有做过这样的么?

网友(点评):
必须没做过,只做了解,拓展视野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有做过这样的么?

小弟的前爛公司有做過,二樓講的第一個是埋入式電容(Emerged Capacitor),如附圖。

這技術在邪惡的美帝不曉得進展如何?但在咱這荒島上的良率還是不太行。之前的案子是串通研究單位跟國家騙取補助款,所以三十片板子只要有個四、五片能動就行。

第二個講的是混合電路(Hybrid Circuit),嚴格來說這個才算是用印的。藉由控制碳膜(Carbon Film)的長寬厚薄可以印刷出電阻在陶瓷基板上;電感也可以用碳膜(Carbon Film)繞圈圈方式產生,但僅限於 nH 級的感值,大感量還是需要有磁芯或磁性材料才做得出來。常見於電源的控制模組或射頻模組上,詳見第二張附圖。走線路徑上一塊一塊黑黑的東西,有可能就是電阻。

”战斗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的前爛公司有做過,二樓講的第一個是埋入式電容(Emerged Capacitor),如附圖。

這技術在邪惡的 ...

常上点这种课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