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如何导入限高图?(已解决)

楼主(2014-03-24):
请问怎样把DXF导入allegro里成botoom_room.这个bottom_room能不能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里,如果可以是怎样操作

网友:
    1.File/export/sub_drawing
    2,File/import/sub_drawing
    注意:将导出的文件放在你的工作文件目录下!

楼主:
    还是谢谢,楼上。

网友:
    复制到另外一个PCB文件吗?那只有再导一次了

楼主:
    是要再导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