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四层板拼板问题

楼主(2014-03-25):
最近做个四层小板,想要做拼板,拼好后发现中间的两层内电层没有网络(没有连接),怎么破?

网友(2014-04-30):
Edit---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可以保持原来的网络名称,但是板子和板子之间应该会多出好多飞线。
4 q$ R' f/ T0 L" n& ?最好导出gerber,用CAM350拼。

网友:
内电层设置为plane了吧?!改成layer就好了。

网友:
不要用平面层,用信号层,把整个层铺铜就好了

网友:
复制用特殊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