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电容接地脚的铺铜处理方式

楼主(2014-03-25):
如题,不知大家在设计PCB时,对电容接地一端的设计一般用什么样的连接方法。

从工艺的角度,从电气性能的角度,大家又是如何取舍的?

网友A:
你指的是米字或全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米字或全铺吗

对啊,我看到有的公司在设计里要求,不能用全铺铜,只能用十字或米字。

网友B:
从电性能来讲,全铺;从焊接工艺上来讲,只连一根线;所以,工程师们就折中了,用十字花连接(热焊盘)。

网友C:
SMD 全连,插件十字花

网友D:
全铺啊,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的,没必要纠结在这里。

网友:
全铺 嘛就是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性能来讲,全铺;从焊接工艺上来讲,只连一根线;所以,工程师们就折中了,用十字花连接(热焊盘)。

不知道有木有人做过这种仿真,就是全铺和十字连接对去耦效果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D 全连,插件十字花

公司要求的风格是,不管啥,十字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铺啊,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的,没必要纠结在这里。

我也是这么做的,还在旁边放了几个过孔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全铺啊,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的,没必要纠结在这里。

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要是站着说话都腰疼,说明你肾不好,得治啊!做了多少板子,都是这么干的,我只是说我的经验,这有问题吗?设立这个论坛的目的难道不是交流讨论吗?

网友(点评):
其实全铺的在焊接的时候散热过快,会造成焊接不良,如果一边全铺,一边走线,这样小器件就有立碑的现象,再者全铺在维修或者调试的时候拆下来不容易啊。

网友E:
建议用热焊盘,一是利于调试,二是减少贴片加工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热焊盘,一是利于调试,二是减少贴片加工的隐患

今天看了飞思卡尔的一些设计,发现这问题得分类对待。飞思卡尔的设计一般大GND地的焊盘才用热焊盘,电源或者其它小面积的GND都是全连接的。

网友F:
这个用十字连接或者米子连接是为了防止在smd流程中产生立碑(这是产线dfm需求),而其他地方是设计者为满足电源回流需求使用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十字连接或者米子连接是为了防止在smd流程中产生立碑(这是产线dfm需求),而其他地方是设计者为满足 ...

这个目前还没遇到过,哈哈。我们以前的设备都是全铺铜的,且多为6层8层板,不过你一说,我到觉得警醒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十字形,为了焊接,全铺的话,散热太快了,容易虚焊

网友:
还是得看贵公司焊接电路板是走回流焊接还是手工焊接的可能性高,若样机和批量全是回流焊接,用全连接是可行的,只是手工调试时用烙铁不好焊拆;若样机人手工焊接,建议用十字连接方式,方便焊接同时也保障了连通性能。

网友:
十字连接仅仅是为了调试或手工焊接时  拆卸方便而已

网友:
DFM要求0402的要十字架

网友:
我一般插件的用十字型,贴片的自动铺就用十字,手工铺的就对焊盘进行2/3的面积全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