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能不能并联使用

楼主(2014-03-25):
    需要8A的输出电流

    能不能用3个TPS5430并联使用呢?

如果可以输出是否需要加二极管防电流倒灌呢?

网友A:
    不能。换一个电源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一个电源芯片吧。

    jimmy推荐个呗,没找到那么大电流的,需要输出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推荐个呗,没找到那么大电流的,需要输出3.3V

    NB671实测7A

网友:
    TPS54360  60V/4A

网友A:
引用 楼主:
    jimmy推荐个呗,没找到那么大电流的,需要输出3.3V

    去TI官网用计算器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TI官网用计算器找一下。

    嗯,现在板子要长期工作在65°C的环境下,

    老大叫把电解电容都改用钽电容,

但是查了下,胆电容都没有这么高的耐压啊,

    电压是12V,15V,jimmy有什么后方法没

PS:

    15V/10A直流电源进来转12V,再从12V转3.3V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