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两个信号线不能使用同样的网络名称?

楼主(2014-03-25):
例如,PA1和PA2管脚都用input这个网络名称,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如果管脚直接接地,是不是就不能改成其他的网名了?

网友(点评):
接地了跟input就没关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管脚直接接地,是不是就不能改成其他的网名了?

这只是举个列子,实际是管脚OM[0:1]接地了,然后分别添加网络名为OM[0]和OM[1],然后就提示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举个列子,实际是管脚OM[0:1]接地了,然后分别添加网络名为OM[0]和OM[1],然后就提示有问题。

那是肯定有问题。不能同时接地,同时又叫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有问题。不能同时接地,同时又叫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