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下面禁铜有没有意义???

楼主(2014-03-25):
我看有些人画板子喜欢电感下面禁止铺铜,问其因原又说不理由,只说高手是这样弄的,刚刚去网上找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找到,就特地上来问问,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有知道的上来发表一下意见吧!谢谢!!!

网友A:
沒人回!

能講一下是什麼樣的板子嗎?

電源供應器(Power Supply)、射頻傳收器(RF Transceiver)………

网友:
等大神回复
偶理解是电感下面铺铜,是怕电感的磁场在铺铜上感应电动势,影响电源纹波,不晓得对不

网友(点评):
小弟也是沒見過,但網路上是找到一些文獻,在某些特殊應用上是可以不做鋪地處理,但要看樓主講的是甚麼樣的應用?^_^

网友A:
啊哈~羅慕(ROHM)的技術文檔。

Not placing ground layer directly below the inductor (Figure 6-c) is also a point to pay attention to, when placing inductor. Due to the eddy current occurring in the ground layer, the inductor value decreases and the loss increases (decrease of Q) with set-off effect from line of magnetic force. Signal line other than ground also has the possibility of propagating switching noise caused by eddy current. It is better to avoid wiring directly under inductor. If wiring is unavoidable, please use closed magnetic circuit structured inductor with small leak from line of magnetic force.

狗大,啥样的口粮都有啊,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skatecom︰狗大,啥样的口粮都有啊,羡慕嫉妒恨啊!

支持「古狗」回中國吧!

到底還是算我們狗幫的網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人回!

就是普通电源供电而以.机顶盒之类的板子.

楼主:
照楼上的说法,看来相信高手是没错了.但是现在的电感都是有屏蔽盖的,感觉意义不太大.不管怎样心里上安慰点吧,以后电感下面不铺铜就是.

网友(点评):
完全正確!樓主追根究底的精神值得尊敬。^_^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楼上的说法,看来相信高手是没错了.但是现在的电感都是有屏蔽盖的,感觉意义不太大.不管怎样心里上安慰点吧 ...

如果是电源用的功率电感,在电源IC没有特殊要求下,还是能不铺铜就不要铺铜了,目的就是减小交变电流产生的noise弄脏ground,从而影响其他信号。
而且很多磁屏蔽电感(也称为磁封电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封装上方可能封闭很好,封装肚子焊盘附近实际还是会影响ground的,所以建议不铺地。

如果是signal用电感,很多是需要铺地的或者说铺地与否影响不大。

反对!: 3.0
反对!: 3
我习惯铺铜,这样电感下面第3层可以走比较高速的线,低成本设计都会习惯性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源用的功率电感,在电源IC没有特殊要求下,还是能不铺铜就不要铺铜了,目的就是减小交变电流产生 ...

谢谢回答!!!

网友:
    个人再说点看法,在高压电路中磁芯是作导体看待,一般大家用的电压低(基本小于30V)有阻焊漆绝缘在正常温度可能没问题,但是在电压稍高温度上升时或操作导致漆面破损就是一不明阻抗半导体,到时什么问题都会引起。可能是以前有过类似教训才出此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哈~羅慕(ROHM)的技術文檔。

Not placing ground layer directly below the inductor (Figure 6-c)  ...

    我记得电源电感下面内层是要铺铜的,相当于一个屏蔽作用。
    而隔离用的信号变压器下面是不能铺铜的,因为如果铺铜信号可能会通过铜皮耦合。
而且我看很多电源芯片的layout指导确实没有说必须挖空。
    之前我们画电源的时候不铺铜。后来改成铺铜。
    我去找找之前的资料。

网友(点评):
我自己電感底下也是沒習慣做挖空處理,很少有文檔提到要這樣做。只不過樓主提問,還真的找到一份羅慕(ROHM)的技術文檔這樣講。^_^

网友:
个人感觉,虽然用屏蔽电感,但辐射还是有的,但还没有Cout的辐射大。
一般我不做内层掏空处理,但走线最好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啊哈~羅慕(ROHM)的技術文檔。

Not placing ground layer directly below the inductor (Figure 6-c)  ...

    这个文档是否能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档是否能共享?

一句話………沒有!

你下次要早點講啦!被扔進狗糧倉庫很難找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档是否能共享?

一句話………沒有!

你下次要早點講啦!被扔進狗糧倉庫很難找耶~

谢谢分享
我對狗版主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_^
这个“没有”作为推荐放在2楼有歧义: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句話………沒有!

3Q

网友(2014-04-29):
谢谢各位分享,指教

网友:
超级版主的PDF真是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看一下 先

网友(2014-06-04):
    正有这个疑问呢!看到很多电源板电感下不铺铜,但是内层和底层还是有铜

网友(点评):
皮銅掏空、完全掏空,就差沒教你連板材都挖掉。>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哈~羅慕(ROHM)的技術文檔。

Not placing ground layer directly below the inductor (Figure 6-c)  ...

    图中布线的方法是什么,不会是直接敷铜吧,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14-07-06):
    貌似是为了EMC效果好一点

网友:
    个人感觉电感下紧铜是为了大电感下面不穿其他信号线,没铜皮了就没了参考平面,自然不能走其他线了。

网友:
    电感所在位置不敷铜 ,